how to replace NECTOKIN IN TOSHIBA LAPTOP

楼主(2015-05-29):
ce guide pour remplacer NEC TOKIN

网友A:
呵呵   我能告诉你这电容根本不用替换的方法吗,省时又省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能告诉你这电容根本不用替换的方法吗,省时又省力

能说下吗?怎样个省时又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说下吗?怎样个省时又省力?

就是在电感上焊一个330电容    但是确定这个电容焊在了后级

网友C:
楼主的这个方法有些机器不适应的,有时中间那块儿并非全是接地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方法有些机器不适应的,有时中间那块儿并非全是接地 的。

如何鉴别呢?我通常也是这么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