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4000两个shift键不能用,alt组合键不能用

楼主(2015-05-29):
HP DV3-4000 用户在别的地方拆过,可能是清理风扇最后导致键盘不能用,拆开后重新插拨,键盘其他键正常。但shift不能用,左右两个都不行。按alt+f4不能弹出关闭对话框。但只按F4可以弹出快捷键功能,只按alt也可以看到有选中菜单的选项。
EC换了,BIOS刷了,应该不是系统问题,因为在PE下也会这样。万用表直接可以量到接口到EC是全通的。
附图

网友:
你换个键盘试试没 打键盘各数据对地阻值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看,多半都是键盘坏了

网友A:
内存换过没有,用放大镜看一下内存槽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我遇到HP好几款机器键盘个别键不能用都不能用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外界键盘试试咋样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咯。外接的是USB的定义不一样吧

网友C:
可以考虑先换键盘试试,,,

网友:
先易后难嘛这么就搞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换过没有,用放大镜看一下内存槽是否有问题

内存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先换键盘试试,,,

主要是这种键盘目前没有  而且某宝也没货  晕

网友:
刷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HP好几款机器键盘个别键不能用都不能用坐等大神解答

嗯。上次有个ACER的小本 有时候键盘能用 有时候个别几个不能用 最后修了很久是内存坏了。现在的故障都好奇葩。这次这个要是只是其他一个shift不能用 或者还有别的键不能用我肯定是先换键盘 可是这种情况真的很少遇到

网友:
肯定要先确认是否键盘坏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键盘或是接口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个键盘看看

网友:
建议楼主先换一个键盘试试,或者外接usb,进一步确定一下了

网友:
换个键盘看看不就得了

网友:
感谢楼主了啊,加分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