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加电到1.4A左右不显示故障

楼主(2015-05-29):
观察主板上EC,显卡有动过痕迹。其它地方正常。用万用表各大电感和CPU复位都有了。再测内存条件满足,说明到显卡了。刷回BIOS故障依旧。最后发现USB接口松动,拆下接口,亮机。

网友:
记得G450 USB有通病故障!

网友:
联想的这几款都个毛病

网友:
这是通病,接口脱焊

网友:
接口脱焊会造成不显示?有点说不过去啊!是不是微短路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呵呵这个修过不少呀。。。。。。。

网友:
G450,USB接口松动,其实是微短

网友:
usb脱焊微短还能造成这样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下次碰到就注意了

网友:
g450好像是有这个问题哟我也修到过

网友:
这个usb的口,是都要坏的,很多都是亮机的电流 不显示

网友:
这个虽是通病,但有时还真忘记了。。。

网友:
这是G450带给大家的福利

网友:
G450, bios会检测USB ,才会亮机。

网友:
  奇葩的毛病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仔细好好检查!!仔细好好检查!!

网友:
这已经是G450的通病了,呵呵

网友:
比较常见的  不过要是U口的原因 上家搞了一圈 就……

网友:
就该是USB接口5V电压短路了吧

网友:
很久没修到通病了,现在这些新机子好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