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M5X时序里+VTT_CPU和+VTT_PCH是不是CPU总线供电和桥总线供电

楼主(2015-05-29):
在HM5X时序里+VTT_CPU和+VTT_PCH是不是CPU总线供电和桥总线供电?

网友:
都不知道吗?

网友(2016-05-20):
你都是铜牌维客了,不知道这个?

网友:
从名字上看是,但具体还是看看电路。

网友:
哈哈 ,都是铜牌的维客了,这个你还要问我们的吗

网友A:
铜牌维客不一定懂啊有的是做办公维修刷出来的有的是签到得来的有个是灌水来的哈哈

网友(2016-06-19):
引用 网友A:
铜牌维客不一定懂啊有的是做办公维修刷出来的有的是签到得来的有个是灌水来的哈哈

嗯 论坛有不少做维护

网友B(2016-07-20):
+VTT_PCH这个阻值一般都多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VTT_PCH这个阻值一般都多大啊

桥的供电对地阻值一般在20--40左右,太小了什说明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