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songhuajiang 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5-05-29):
hpsonghuajiang 复位灯常亮   刷写BIOS无效 加焊CPU 跑马正常。MS-7608

网友:
V星主板啊    没有遇见过    小蚂蚁坏的多

网友:
不可能刷完BIOS无效就直接焊U吧?

网友:
cpu可以加焊吗??

网友:
楼主好直接啊。。。第二步就敢上cpu  ,弱弱问一下有依据么?

网友:
楼主威武!无复位立马焊CPU

网友:
CPU 焊在主板的
确定 焊接好了

网友:
这板子 修过北桥开焊的

网友A:
我想知道怎么加焊CPU?

网友:
加焊CPU的灵感从何而来啊?

网友:
焊接了2次推动CPU 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怎么加焊CPU?

CPU座好不好,不能因为人家少打一个字就叮着不放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