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主板。

楼主(2015-05-29):
联想L-g41m3 v1.1 主板。 客户拿过来时上电开机检测卡无码。然后扣了电池复位了下。主板开始挡D4。换了内存条也不过。求助此板通病。
g41主板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通病吧?按时序走

网友:
求联想主板通病。
联想L-G41m3 v1.1 主板挡内存不过。求此板挡内存通病。

网友:
你还是按时序来把

网友:
没找到通病就先测测内存的工作所需的各个电压吧。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刷BIOS啊,通病

网友:
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