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通道比对为什么只有一个信源掉

楼主(2015-05-29):
双通道比对为什么只有一个信源掉,RSMRST和SLP S3对比。我设置都是1V    下降沿  单次  触发点在
1.2V  500US   信源设置CH1 CH1会掉,而CH2不掉。 把信源设置互换,只会掉设置了信源的。还要怎么
调试。

网友A:
楼主还没有明白什么是单次,找点示波器的资料来看看吧

网友:
点示波器的资料来看看吧

网友B:
这种情况把时基调到10ms  ,触发模式你选择正常,再试试。

网友:
模式选择普通的看看,周期调长一点

网友:
???????????????????????????

LIJUN911025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没有明白什么是单次,找点示波器的资料来看看吧

我在看ADS1000的用户手册,常用的基本看了好多遍。双通道对比还是不懂怎么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把时基调到10ms  ,触发模式你选择正常,再试试。

抓掉电是用单次的吧,不然掉下来就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在看ADS1000的用户手册,常用的基本看了好多遍。双通道对比还是不懂怎么设置

“单次模式(SINGLE)”,就是只有当触发条件满足时才产生扫描,否则不扫描。而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扫描一但产生并完成后,示波器的扫描系统即进入一种休止状态,即使后面再有满足触发条件的信号出现也不再进行扫描,也就是触发一次只扫描一次,即单次,必须通过手工的方法将扫描系统重启,才能产生下一次触发。
你看不到通道2,因为示波器已经触发,通道2掉下来的时候示波器已经停在之前了。你想看什么?想看通2掉来,把时基调大或者调小,慢慢试。
这种问题多使用百度或者谷歌。 上面内容多得很,教程也很详细。遇到问题先百度或者谷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抓掉电是用单次的吧,不然掉下来就没了。

正常模式当然可以抓,使用下降沿,时基调到合适,一旦掉电,同时两个通道都能显示在屏幕中掉下的状态,此时不去动探头,直接按下STOP键。你可以随意旋转时基按钮来放大缩小屏幕上的两通道水平线来对比,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次模式(SINGLE)”,就是只有当触发条件满足时才产生扫描,否则不扫描。而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扫描一 ...

是时基没调对。要到50.MS才能抓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模式当然可以抓,使用下降沿,时基调到合适,一旦掉电,同时两个通道都能显示在屏幕中掉下的状态,此 ...

我试了一下。正常模式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