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一体机Q51是否通病

楼主(2015-05-29):
陆陆续续一个月内接到海尔Q51一体机、都是花屏、就是颜色有点奇怪那种、忘记拍照、都是更换屏线好的、不得不说拆屏线真是麻烦、这个售后一条同行都要卖100多、直接某宝买、有的重插一下屏线可以正常显示、不过建议还是换掉

网友A:
很好的经验分享,谢谢朋友,我有的也会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经验分享,谢谢朋友,我有的也会分享.

不知道其他人是否遇到过这个故障

网友:
海尔的机器很恶心的、在支架那个盖子那边有2个很细的螺丝

网友B:
一体机的屏线按理说不是那么容易坏的啊。。。又不像笔记本来回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体机的屏线按理说不是那么容易坏的啊。。。又不像笔记本来回折。。。

这个屏线是要折的、有正正和正反的

网友:
海尔一体机 我这里都很少   学习下经验

网友C:
这种一体从未修过,还可以折叠的吗

网友:
感谢分享 很好经验

网友:
看来是个通病啊!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体从未修过,还可以折叠的吗

什么折叠 指哪方面?

网友:
一体机的换屏和屏线最麻烦了,不过价格收高点就行

网友:
这是T51通病 把屏那边拆下用刀片刮一遍 然后用棒棒胶 固定好 解决

网友:
还没修到呢 下次就知道了 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不用客气 大家一起分享经验、就好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