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错过的联想e47用久屏幕下方出横向条纹

楼主(2015-05-29):
           机型:联想邵阳e47
     如题此板用一段时间之后屏幕下方会出现一条横向条扛,大概一指宽。做系统无果,换显卡驱动无果。难道是显卡的问题,感觉又不是,因为显卡问题还没遇到过这种现象。左顾右盼,来来会会。
      心想既然是用久之后才会出状况,就是冷机正常,热机出问题了。有了这个想法,开机拿着风枪到处哈,终于当我哈到pu5的时候出现了同样问题。如图: 此为显卡的一路供电芯片仔细量了一下第6脚出电端电压为1.25v感觉有点高,图上为1.1v。看来是这个芯片热稳定性不好。果断在废板上下了一个换上,终于ok。顺便说下这个芯片电压控制是由第7脚所接的分压电阻设定的,所以一般的这种ldo脚位一样的都可以代换。技术一般,还望大家多多加分鼓励。

网友A:
广达的过热保护? 什么芯片

网友:
楼主分析过程 仔细,准确,另外能想到冷机正常,热机不正常,这点很重要,期待楼主下次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达的过热保护? 什么芯片

楼主的意思是这个显卡供电芯片热稳定性不良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哦。

网友:
hjm,hjkhyhh

348221773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竟然是显卡供电不稳导致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问下楼主用多少度哈的?

网友:
PU5是1.5V转1.1V的线性稳压芯片
更换PU5  图标型号为UP0104PSU8  就OK了

网友:
以后遇到就少走很多弯路了,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B:
发热就出毛病:那就一个一个让你热,那个热的就暴露了。这一招纯属原创!牛!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速度快

网友:
找了好久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维修方法很好

网友:
故障清晰  思路清晰

网友:
发热问题才出来 用风枪吹这办法可取 不错

网友:
楼主好牛逼,果断赞一个,要我遇到肯定要费好多周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热就出毛病:那就一个一个让你热,那个热的就暴露了。这一招纯属原创!牛!

也不是原创了,这叫故障放大法,一般零件会在干扰,高温下出现工作不稳定的情况。就是把条件给他放大,故障就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