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温控终于调得差不多了

楼主(2015-05-29):
不多说,上图。程序是自己写的,硬件是自己做的。

网友:
加热曲线,PID控制的

网友:
还有些小问题,慢慢解决,红色是PV,黄色是SV,白色是PID控制量

网友:
请各位前辈指点,怎么解决小范围内的振荡问题

网友:
自己做的BGA返修台 自己写的程序?牛人啊

网友:
把你做的BGA也拍个图共享一下。

网友:
等调好后大家分享一下,一路搞来,觉得其实不太难,只是开始不太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
现在在做上位机软件,这曲线图是下位机自动控制的

网友:
这些都是调试时的曲线图

网友:
这能说明什么?

网友:
玩玩而已,没多大用处,不说明什么

网友:
有个问题没搞清楚,请教各位大神,软件里面有个斜率,时间,温度三个量,如果设定了斜率,不就确定了时间了吗?斜率的单位是度每秒,那时间怎么来控制?不知说明白了没有,举个例子,如PV=30,SV=150,如果斜率是3的话,时间=(150-30)/3=40秒,假如在软件里设定时间是90秒,那不是有冲突吗?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是保温的时间,不是斜率控制的时间。

网友:
拍个BGA图下来看看呀。

网友(2015-07-05):
这段时间没空,搁了好久。这是最新的上位机控制程序。下位机的PID控制还是要调一调才好。只是,好久没有动了,一时半会还真没有下手的灵感。

网友:
把PID的参数放上去,希望有做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估计也差不多的,有用。

网友:
这是我用来做曲线数据的参考曲线。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本来想上传机器照片,可是不能上传那么大的附件了

网友:
机器外观,包括下平台,下红外加热,下热风(加装的),上加热(热风),烙铁焊台,热风枪,笔式电子摄像头等

网友:
自制的风嘴,装有测温线,K型热电偶,风嘴内装有网,压进去的

网友:
这个土炮霸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