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CC艰难维修,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5-05-29):
换显卡、屏、屏线未果,换桥未果,测屏接口的LVDS值都正常,包括EDID DATA CLK,刷BIOS未果,发现EDID 6 7脚有闪波,其他脚无波形,判断为桥板层掉点,希望高手指正,谢谢!

网友:
问个你没说的问题:屏供电有么?找屏信号已经发出,无屏供电就是没找到屏。外接有么?
ASUS的bios刷错是会有怪毛病的。

网友:
这么多换下来还不如起交换主板

网友:
有没有换屏线,外接显示吗

网友:
现在的机子都不好修了哟

网友:
查屏主供电,开启,亮度,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