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系统阵列Pegasus_R6_RAID5 6盘阵列恢复经验

楼主(2015-05-29):
第一次做苹果下的阵列,2天的样子零零散散把苹果的文件系统熟悉了,然后通过winhex逐步分析。通过客户描述,这个阵列只有1个分区,由于是6个盘的RAID5,每个盘是2T,所以数据的大小大致为10T左右。用winhex加载6个硬盘后,2个盘中第一个扇区都是保护MBR,即该阵列采用的是GPT分区。通过跳转到数据区,分析HFS+文件系统的卷头,从中获取编录文件的开始位置。编录文件的内容开始是头节点,标志是01,并得到每节点字节数是16个扇区。然后在其他盘中相近的位置也找到节点信息。然后通过节点的结构,分析出盘的顺序和条带大小。不过这里的盘的顺序并没完全分析出来,也用了一些推测和假设。硬盘顺序为4-1-5-0-2-6,条带大小为128KB,方向为右循环异步。恢复文件后发现全是一些广告的素材视频资料。

网友A:
看你写的像天书,大师是专门给人画符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写的像天书,大师是专门给人画符的吧

只是分享思路,我也第一次做苹果的阵列

网友:
这个是等大师们来讨论的,还是先讲讲怎么入门吧!我比较需要这个

网友:
楼主看不懂你在说些什么呢

网友:
好高深的东西

网友:
好高大上哟,WINHEX

网友B:
向您学习了,Raid 5 没有独立的奇偶校验盘,故每块物理盘中都有校验信息,所以分析RAID-5多一个校验块的位置和方向,楼主没有说明是物理故障还是逻辑故障,向您学习了。。。实际工作中还没有接过APPLE类似的业务。R6推出也很多年了,这个是新版的R6吗?10T的话确实出乎意料了。

网友:
看着好高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向您学习了,Raid 5 没有独立的奇偶校验盘,故每块物理盘中都有校验信息,所以分析RAID-5多一个校验块的位置 ...

具体原因是由于其中两个盘先后掉线最终导致不能直接查看数据。并且客户把所有的盘弄混淆了,只需要数据。分析中由于我接触苹果也很少,凭借分析NTFS阵列的相关经验(分析思路是差不多的)不过校验的判断和盘序真心有点麻烦。还有R6是不是新的我不清楚,反正从文件系统里查看到是2013.7创建的阵列,客户只分了一个区,而且是GPT分区模式,可以看到一个FAT32和HFS+。

网友:
Winhex真心很强大~分析的最佳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原因是由于其中两个盘先后掉线最终导致不能直接查看数据。并且客户把所有的盘弄混淆了,只需要数据。 ...

不错,一通百通,向您学习了。苹果阵列在实际数据恢复工作中还没接触过。

网友:
这个软件没见过。。下面的是 。WINHEX  .上面的这个软件没见过。。

网友:
学下分析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