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R 卡logo

楼主(2015-05-29):
华硕K45DR 卡logo有人修过没 ,,没图纸 量板子没网卡声卡不短啊...........奇怪了 bios也刷了卡在华硕logo那.

网友:
换南桥,试试看

网友:
换桥试试。。。。。。。。。。。。。。

网友:
看看供电系统接口,检测一下电压和电流条件正常不?

网友:
把南桥换了  次次

网友:
什么 读 卡器什么 的 全部下掉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usb接口,网卡,声卡看看有没有短路的,我修过几台都是usb接口短路了

网友:
usb坏没   没坏就换桥吧

网友:
这个要看一下桥

网友:
外设全拆了在看下USB口好着没不行换南桥

网友:
       把外设都给拆了试试

网友:
这机子应该是 南北桥一体的吧

网友:
USB3.0接口的问题

网友:
声卡 网卡 读卡器 所有外设芯片 全拆不行 就南桥 不行就换板 修道这个地步就很难了

网友:
换个CPU 试过没有

网友(2015-07-01):
所有外设 全部取下来先试试  别动不动都弄桥

网友:
看看是不是USB坏了

网友:
把声卡,网上拆下来试试

网友A:
我修到一个华硕X45VD,也是卡LOGO,还没开始动手,你的搞定了没?

网友:
我也碰到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郁闷了!!外设都拆过了都不行!

网友:
滤波电容全换掉试试看

网友:
以前修过这样的机子,外设先排除,走投无路再动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一个华硕X45VD,也是卡LOGO,还没开始动手,你的搞定了没?

还没呢 还是卡LGLO 不过机器充电灯不插电池也亮 奇怪了

A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呢 还是卡LGLO 不过机器充电灯不插电池也亮 奇怪了

我的刷个BIOS好了

网友:
桥坏了 会这样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就是烦 我这一台温度高的  没搞定

网友:
实在不行在搞一下南桥了。

网友:
系统总线查了吗?

网友:
修好了 上来说一声哪里的问题啊 楼主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又是华硕的 研究中

网友C(2015-08-01):
引用 网友B:
还没呢 还是卡LGLO 不过机器充电灯不插电池也亮 奇怪了

这个型号的机是要检测电池的,无电池是要卡LOGO 。每次开机都是要测电池的,单板测试也要检测电池的。我的机和你的故障一样我研究了2天才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的机是要检测电池的,无电池是要卡LOGO 。每次开机都是要测电池的,单板测试也要检测电池的。我 ...

怪不得。。。电池灯一直黄色。。。但是这信号我查了是IO的。。IO也换了啊。。电池灯一样黄色

网友(2015-09-11):
修好了吗 !我的还没修好

网友:
这个机子,能显示会掉电有修到过的 没

网友:
应该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了,咋搞啊?

网友:
一个一个排查了,好象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卡logo的也有可能是内存问题,或者北桥虚焊也有可能导致

网友:
1、外设全去掉
2、摸摸哪里会烫
3、可以先试南桥(要先看看有没有进液)

网友:
说什么的 都有  不都不知道 说什么了

网友:
楼主的一台机器不能说明问题,有图为证;

我修的机器原故障是单用适配器不能开机,电池时充电,时不充电;修好后发现也是卡LOGO;看了你的帖子试了一下装电池也不行,原本用户以为就是电源接口问题,因为可以正常用,后来发现接内屏就可以了,裸板外接卡LOGO,接不接其它东西都 一样,COMS电池不装试多次会有一次自动进BIOS;

最后才试出裸板接内屏秒进COMS,改一下设置再接上硬盘直接可以进系统,我上的图就是只接了内屏和硬盘。

只能说明K45DR的机器有些外设不接会卡LOGO,有的可能会是电池,有的会是屏,也有可能是其它外设。大家以后维修会更搞人了!哎!

请楼主或版主把我的回复推荐置顶,让大家都看到,谢谢!

网友(2015-10-30):
本人也有一样的机子,也是同样问题还在维修中,楼主搞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呢 还是卡LGLO 不过机器充电灯不插电池也亮 奇怪了

本人也有一台K45DR的也是一样,桥都换了还是不行啊,你那边现在搞好没有?

网友:
换南桥试试看

网友:
卡LOGO  不太好搞 多数 BIOS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