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到底缺什么!

楼主(2015-05-29):
bios也刷过了!图中的那一项供电没有!但是芯片也换了!工作条件也正常!就是不输出上下管控制电压!

网友:
CPU集显的供电,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碰到过上管有电下管无的,你说的东西也做过,没左右。师傅说打叉。。。就给换板了。 留脚印关注。

网友A:
你画的那个是核显供电,过了内存才出,早着呢。转下就停,周而复始,肯定是有关键信号没出来。先测各大基本供电是否正常,内存,总线,CPU核心电压,桥电压,一般内存是1.5V,总线是1V左右,CPU核心电压是0.9V左右,桥电压有2个,一个是1.05V,另一个是1.8V。如果都正常,测下PCI-E槽的A11复位点和A13\A14时钟点,如果都没电压,表示桥没发出复位时钟,查桥的工作条件,一般需要2个PG,一个是IO来的PWRGD,一个是CPU电管芯片来的VRMPG(或者叫SYS_PWRGD)如果这2个PG正常,查下25M晶振是否起震,如果也正常,那基本就是桥问题。可以通过打USB数据对地阻值来判断。如果PCI-E的槽,无复位有时钟,那说明桥发了时钟复位信号,但是IO有问题,因为1155的板子,除了CPU,基本上都是IO发出的复位信号给各个设备。重点查IO。

网友:
极度同意4楼的做法,特有效,特赞同

网友:
四楼高见,佩服

网友:
缺少供电什么的没有啊

网友:
电源供电芯片输出正常不?

网友:
4楼总结的很到位,佩服

网友:
真正的高手在四楼啊,学习了

网友:
师傅在4楼。经验啊

网友:
查出來了!BIOS的供電腳断线了!导致BIOS没供电!修复了!

网友:
楼主终于修好了,谢谢及时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那个是核显供电,过了内存才出,早着呢。转下就停,周而复始,肯定是有关键信号没出来。先测各大基本 ...

说的是,很清楚了。加分!

网友:
自古高手在4楼!!学习了

网友:
我也一块一模一样的问题的没有弄好

网友:
CPU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说的是,很清楚了。加分

网友:
学习了,BIOS真神奇

网友:
你检查一下7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