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谁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 百度不到

楼主(2015-05-29):
手里有个主板 惠普品牌 精英代工 CP61PM-HM 几分钟掉电,发现几个滤波电容爆了,换好。烤机半个小时,没有问题。准备收起来的时候,想到有一个在别的主板上不跑码的U,顺手拿这个板子测试下。是不是真的这个U有问题,安好后 ,短接开机针,只听啪一声,和烧焦味。赶紧关电。找到是一个8脚芯片 2539 7961z     找不到PDF  不知道用什么代换,知道的说一下  谢谢 内存边上的  ,开机排针那还有一个

网友:
哈哈,看你的维修日志我笑了,啪的一下,一股青烟,报废了,

网友:
感觉像个CMOS功率管。。下面还有一个测下看看是个什么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M2539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1.nwlBCy&id=41890389929&ns=1&abbucket=4#de ...

谢谢啦谢谢啦谢谢啦谢谢啦

网友:
这东西看着像内存的vtt供电CEM2539A原来是个MOS管搜索
复制

网友:
这是双增强模式场效应晶体管( N和P沟道),文档如下:

网友:
结构就是两个场管,你可以按这个对照测量。

网友:
应该是场馆 不是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