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改 距离感应器

楼主(2015-05-29):
  iphone4 换壳以后很多机器距离感应器不能用,搞起来很麻烦 ,其实就是一块导光板的问题 ,说说自己的心得,绝对搞定 ,找一个带距离感应器的机器的报废触摸屏把那一块剪下来贴到iphone4的距离感应器上就OK了  ,给大家传几张图片看看 , 注意贴的时候不要贴反,反正面一定要看好,贴到小黄点上,只要是带光度感应器的机器, 前面就会有一块发蓝的地方,其实是块导光板 任何机器上拆下来的都能用,我用的是5800的触摸上的 。

网友:
  没有注意过

网友:
用一个细条胶带贴到两个感光之间

网友:
不排除主板的问题,休眠电路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简单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技术很强大

网友:
正好有一台此问题的手机

网友:
还可以这么搞呀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楼主大给力了,多谢分享

网友:
剪一个iphone 触摸 或者液晶排线上的 泡沫海绵 贴在 两个感光中间 一般就可以完美解决了  就地取材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