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3b开机慢,开机不受控

楼主(2015-05-29):
asus x43b
k43by
主板是pbl50  la7321p
问题是开机要10s左右,按开机键没反应,拿万用表针脚碰开机点的3.3v这个脚,不按开机键,碰几下,就开机。不碰不开机,开机前电压1.5v左右,,

ec on正常3.3v
3valw也正常
根据d12的2脚到ec32脚量量1.5v左右
把32脚翘起来,不加电了,还是焊上吧,
焊上之后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
开机点电压还是1.5v啊
r495 r496阻值正常,c773正常
本来打算换q27  一脚接地一脚3,3v ec on一脚还是ov感觉不对
r495 100k阻值一段3,3v一端就是1,5v这一脚连ec32脚
难道是我用400°度吹ec吹得好了
求解

网友:
这个开机前电压是外部供电电压拉过来的,应该是拉低了,华硕的机子怎么还让仁宝来代工呢?

网友:
开机不受控是什么 意思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你应该发求助贴

网友:
谢谢分享了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主板有问题,不如换主板吧,这个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