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ES2L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5-05-29):
GA-G41M-ES2L主板无复位。时钟。IO都换过。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都正常。南桥发给IO的68脚电压只有1.5V。如何修?

网友:
南桥发给IO 68脚是什么信号,拉低可以断开IO68脚试下

网友:
是复位信号的。正常是3.3V,断开也试过也是1.5V

网友:
68脚是南桥发出的PLTRST#断开南桥的有个电阻量下是否网卡或IO拉低

网友:
复位拉低的话只能一个个的断了呢

网友:
COM芯片拆了试试

网友:
4L的意见是对的

网友:
不知LZ修的结果是?

网友:
有没有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