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31A复位偏低

楼主(2015-05-29):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主机,说是不显示,上诊断卡,不跑码,而复位灯常亮,本人是用俄罗斯诊断卡,主板型号是G31T-LM,拆下主板先目测有无掉件无明显的外观坏,测短路也没问题。按时序修吧。首先测试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CPU供电全部在正常的范围。既然供电没问题就测一下时钟:测PCI B16脚有1.5V,时钟有了,接下来测复位了,测PCI A15脚没有电压、测IDE的复位也没有,看来是复位没产生了。  装上假负载上测CPUPWRGD有1.2V,测假负载上复位只有0.55V,复位不对。INTEL复位是这样产生的:当南桥收到PWROK、VRMPWRGD,发出CPUPWRGD给CPU,接着南桥发出PLTRST#及PCIRST#给各个设备,北桥发CPURST#,在基地下载了份图纸,首先南桥发出PCIRST#,查了主复位没有电压,南桥所需的PWROK信号,由IO在ATXPWRGD、VRMPWRGD正常后,通过32脚发出PWROK1,分别送到南北桥。发现IO  it8718f-s没有发出信号,更换io,主板复位正常,维修ok。

网友:
思路清晰  有理论,修东西就容易很多

网友A:
理论结合实践,,分析的很到位,,,不错的帖子

网友B:
楼主是个很认真的人,分析得很详细。前途一片光明呀。

网友:
楼主好厉害,分析得很清楚

网友:
很有条理,分析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个很认真的人,分析得很详细。前途一片光明呀。

有图纸就容易点,但是现在维修行业不好赚钱呀

网友:
有图纸就容易点,但是现在维修行业不好赚钱呀

网友:
分析很好。其实这主板复位拉低了。你用手摸下。就感觉到有微烫的

网友:
看着你的帖子,手一哆嗦,差一点点成负2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结合实践,,分析的很到位,,,不错的帖子

咱坛里都是实地工作者,只有几个从事教学工作的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
分享失踪、一种美德....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清晰呀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学习了噶.谢谢分析、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又学到很多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
IO收到pg信号  结果没有发给南桥,,,,原来是这个问题哦,,,不错   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