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功放用的双电源

楼主(2015-05-29):
最近接手一家KTV的维修,拉回来几台后级纯功放,每路600W,都是烧毁了一个声道,偏置、推动、功率所有管子炸的炸,短路的短路无一幸免,还有各种电阻烧的惨不忍睹一塌糊涂。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大功率专业功放,就上网查各种资料,一般这种功放都没有图纸,就比葫芦画瓢照着另外一个声道维修。网上买来所用的各种型号管子、电阻等等一大堆,装上之后简单测试正常,由于没有维修电源就直接用功放的电源(双100V,滤波电容100V 10000微法两串两并)按网上的教程正负各串联一个100W的灯泡。小心翼翼的上电试机,通电瞬间灯泡亮了,同时看到电阻冒烟,赶快关闭电源但为时已晚(水塘存货太多),又回到了解放前,一起还要从头开始。几对功率管价格不菲一下损失几十块

没办法继续上网学习,有人说用电压低一点的维修电源,就是专门用来修理功放的双电源,电压36V左右。淘宝上没有找到这类的成品电源,在这里想请教下论坛里有修理功放机经验的朋友?维修功放有没有必要做一个专用的电源?用AV功放机上的双36V,滤波电容要多大才合适?维修大功率功放的要点都有哪些?还望赐教~

网友:
有60V5A的可调电源卖吧。

网友:
这个用28V双铁牛 加桥堆 50V 4700U  /63V4700U都可以做个双电源 带灯泡没用 先测量前级推动管有没有坏的 电容电阻这些 最后电压 装上后级功放管 不要接C极 先测B极有没有负的0.几伏和正的0.几伏 太高你接上功放管就坏 B极正常在接上C极 通电测输出极是否为0伏 不是0伏关机碴查 不然用不了多久就坏  主要还是注意推动前级电压正常不 慢慢学 学费交够了 修多了你就自己有经验

网友:
不必用专用的电源试机。首先排除功放板的短路故障,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正和负供电端与输出中点的正反向电阻,(可参考好的那个声道)。如果正反向电阻正常,更换的各个晶体管的型号无误,极性没有装错的话,可以考虑通电试机,在试机前可先把正负端的保险丝换小一点,不接喇叭等负载,通电瞬间测量中点电压,若瞬间跳变为零,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可能故障已排除,此时可断电换上原来容量的保险丝,接上喇叭试机。如果测量到的中点电压不为零,偏正或者偏负的话,就要查前级的电路了。像楼主之前采用的串接灯泡的方法我觉得不可取,功放机在静态没有放大信号时电流是较小的,测量静态电阻排除大短路后,换小容量的保险丝就可上电试机,就算是电路各级工作点不对引起的大电流,保险丝也起到了保护作用,而且可以根据正端或者负端保险丝烧断情况来判断故障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