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交换机电源输出电压跳变

楼主(2015-05-29):
长城16口交换机故障现象:通电后交换机端口灯不断闪烁,拆机测试,输出端电压不稳跳变,高压滤波电容电压302V,记得这个交换机好像网络端口进过雨水后出现这种现象,求助高手,问题出自哪里?

网友:
查查电容看是不是失效了

网友:
pwm有问题也有这情况    改个12v电源也可以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取样电路

网友:
要分两种情况讨论,一是空载跳变(电源本身故障),二是带载跳变(负载故障)。
电源本身故障的话,输出稳压滤波部分,TL431及其取样电阻、滤波电容是重点检查部分。

网友:
楼主电源是用的何种主控IC ?....................

网友:
这个电源看结构至少有两路输出,pwm应该是表贴在背面吧?应该比较好修,敢问楼主如何测得输出跳变?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先把50V47UF左右的小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滤波电容去掉,更换一下

网友A:
原板的KA431用TL431换上,2200UF6.3V滤波电容都已更换,电源大变压器有起伏声响,带电测试输出端,电压还是变动,不稳,请教高手,什么原因?我是新手,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板的KA431用TL431换上,2200UF6.3V滤波电容都已更换,电源大变压器有起伏声响,带电测试输出端,电压还是 ...

楼主换50V47UF左右的小电容在主控IC旁边,换掉就好..............

网友:
光耦换了试一下

网友:
问题解决了来回复下情况。

网友:
光耦也换了,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修好了吧,修 了哪里说下

网友:
板中间的小电解电容换了  不行就还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