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能显示基带版本插卡无线搜索或者无服务,求维修

楼主(2015-05-29):
iPhone6能显示基带版本插卡无线搜索或者无服务,求维修,深圳有没有会维修的大师,会的话明天拿去修

网友:
插卡一直搜索或者无服务,不能拨打112

网友:
如果换过电池可以重设置一下时间 重装摄像头和指纹试试

网友A:
看看天线有没有接好。。。广州那边维修的高手很多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天线有没有接好。。。广州那边维修的高手很多哟

换过天线,刷过机还是不行,找人修了半天也不行,都不知道啥问题,觉得维修那的水平不咋嘀,电路都没有检测,换个零件不行就没有办法!

网友:
不知道谁也没有高手介绍,看着手机当平板了,好悲催

网友:
你先换换 2G网络看有没有??这样好初步判断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现在的人除了刷机 就会刷机 靠 手机哪儿那么多的软件问题

网友:
先看2G 3G 4G分开看有无网络 如果可以找得到其中一个就说明 硬件问题  硬件中QFE1100这个芯片重要 它为功放供电(智能)然后具体电路具体再查

网友:
我也有个同问题的机器还没解决,也是插卡无线搜索或者无服务,不能打112,根本拨号拨不出去一直都在拨号界面,解决了的大神给点思路啊

网友:
这机子过保了啊。

网友:
怎么出现的故障?自然损坏?进水?摔过?  先看时间是否正确,换另一运营商的SIM卡试下。有无显示运营商,手动搜索运营商看能否看到中国移动之类。信号通道是手机维修中的一个分水岭,需要看懂电路图,能找出整个信号通道。会修的人可以说是百里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