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一个关于核心四角固定胶的问题

楼主(2015-05-29):
请教师傅芯片四几十年的固定胶怎么拿掉?谢谢

网友A:
LZ说的是什么意思  听不太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说的是什么意思  听不太明白

有的核心四角会有那种胶固定,不知道怎么去除这种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核心四角会有那种胶固定,不知道怎么去除这种胶

如果是小量的点胶用细针弄个尖勾将胶勾出来,要是灌进去的就得把芯片弄下来除胶了

网友C:
少量的刮下,进到芯片下面的就要把芯片取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少量的刮下,进到芯片下面的就要把芯片取下来。

用刀片试了下觉得胶很结实不敢使劲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刀片试了下觉得胶很结实不敢使劲弄

用热风枪吹一下。再刮

网友:
加熱軟化,再用刀片去除

网友:
用热风枪吹下,再用镊子刮下

网友:
先加热,再用摄子刮。

网友:
用风枪吹热
,用镊子刮掉就OK,不过风枪温度的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