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 G41T-AM REV 1.2不跑码

楼主(2015-05-29):
Acer G41T-AM REV 1.2不跑码谁修好过呀?什么问题,我头大啊,麻烦各位帮忙指导一下,出个招吧!!!!在这里感谢了!!!!!

网友:
虽然我也不怎么会修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先量量各处供电然后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首先必发帖子说不跑码,不知道你的因为什么问题不跑码,供电都出来了没有,时钟呢,复位呢,其实对于我们维修人员来说,真正的不跑码是复位以后的故障,才叫不跑码,不复位以前的问题的不叫不跑码………… 不跑码,首先就要侧主板各大总线了, CPU到被掐的 FSB总线,北桥到南桥的DMI总线,南桥到BIOS的SPI总线,南桥到PCI插槽的PCI总线,南桥到IO的LPC总线,如果这些都问题,就先刷个BIOS,测全板时钟,拆串口,网卡,声卡,换个IO,加焊南桥,北桥,换南桥,北桥,加焊CPU座,换CPU座,换板,最后换人……………… G41芯片组搭配ICH7  NH82801GB南桥,此南桥很容易坏,你要小心了…………

网友:
说得不够详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必发帖子说不跑码,不知道你的因为什么问题不跑码,供电都出来了没有,时钟呢,复位呢,其实对于我们维 ...

兄台换那么多还不如直接换板呢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按时序查各供电呀。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不行就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