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系列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5-05-29):
如题:开机触发--各电压,复位正常,测CPU的ADS#有波,测BIOS--1,2,5,6,有波,.那么问题是如果是BIOS程序坏了会否造成南桥不发LPC FRAME#呢?
或者有那位大师做过如果拆掉BIOS芯片后再触发能否测到CPU的ADS#信号?
问这问题是想求证这种现象到底是BOIS程序坏了还是南桥坏了等?到底那个坏了的可能性最大?

LPC_AD<0>至<3>与LPC_FRAME#5线打值是一致的。

网友:
LPC_FRAME#是在ADS#寻址指令发出后,北桥和南桥勾兑数据的周期指示,可以看成数据在南北桥之间来了个往返跑。

南桥正常收到CPU寻址指令,然后通过LPC_AD0至AD3(LPC总线)勾兑EC芯片(向EC传输读取BIOS的指令)。

EC读取BIOS后通过LPC总线回传给南桥,南桥传给北桥再至CPU运算,进行POST上电自检。

这个是早期单BIOS挂EC主板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是这样理解的,若有不对,欢迎斧正。。。

网友:
2楼的:这个bios是挂在南桥上的。南桥通过LPC FRAME#与EC通讯是读周边设备吧!如:键盘,鼠标,左右键等……?
那么ADS#CPU已发出而南桥也读取了bois就是测不了LPC_FRAME#与EC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