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一块坏的技嘉主板ga-ep43-s3l

楼主(2015-05-29):
求助!已知CPU是好的,电源也是好的,接上电源开机,屏幕不亮,无限重启,主板的风扇和电源上的风扇都是动一下就停,动一下又停,主板上的4个小灯亮一下就停亮一下又停,拆下CPU后就不会重启了,这是什么问题?能不能修?从何处下手?(注:主板是打雷后坏的)

网友A:
你摸摸网卡,烫不烫???   先拆了网卡,奇迹会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摸摸网卡,烫不烫???   先拆了网卡,奇迹会有的

貌似没什么发热的地方,网卡拆不了

网友C:
装个测试卡看下呢,技嘉的主板一般都有双BIOS 。把从BIOS芯片换到主的看下。

网友:
刷BIOS 拆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个测试卡看下呢,技嘉的主板一般都有双BIOS 。把从BIOS芯片换到主的看下。

怎么切换?本人小白,也没测试卡……

网友:
本人小白,不会刷BIOS……

网友D:
这样的话最后拿到维修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话最后拿到维修店了。。。。

其实我比较想知道大概要多少钱,或者说值不值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没什么发热的地方,网卡拆不了

刚才开了十几分钟,发现南桥附近的2个i6545比较热,还有内存和20PIN那一角的k3918,IT8268R,LM324也有发热,都是内存那一角比较烫,是什么问题?

网友:
网卡,BIOS,桥

网友E:
哥们,建议放维修店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建议放维修店去

看来这能这样的了,看值不值得修,有点想换LGA1150的板子了

网友:
看来这能这样的了,看值不值得修,有点想换LGA1150的板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比较想知道大概要多少钱,或者说值不值得修

几十块钱吧,至少我这边是这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十块钱吧,至少我这边是这价钱

哦!谢谢!

网友:
遇到过技嘉该板一模一样的现象,刷BIOS多半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