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80不触发 ,秒杀

楼主(2015-05-29):
联想z480  待机0.005 按开关 0.012 。 c511 漏电 导致RTC复位只有0.8v

z480-LZ2_LZ2A _1130-01.pdf

网友:
图纸放出来更好了

网友:
貌似有触发的动作,IO可以判断没事,直秒南桥,

网友:
这个可不太好查啊

网友:
功底够扎实啊  呵呵

网友:
楼主功夫好深  小白们学习了

网友:
楼主帖子简单易懂,风格简约。还发了图纸,加分!

网友:
秒杀啊。技术可以啊

网友:
楼主直接秒了,简单明了?

网友:
就喜欢这类机器,分分钟秒杀!收银子啦

网友:
是不是通病啊 下次我要注意一下  谢谢分享

网友:
RTC电路也是要注意的。

网友:
是不是通病呀

网友:
楼主高手啊,这都秒杀了。

网友:
果断秒杀 。。。。。厉害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这是通病吗   楼主

网友A:
这个就秒杀 有点悬,起码要测量吧

网友:
RTC电压低会导致假上电故障,今天小修1台ASUS笔记本。一开始RTC电压拉低,拆掉滤波电容之后开机正常,再重复开机6次之后SRTC电压再次拉低,拆掉SRTC滤波电容之后故障依旧。打南桥回来故障修复。。

网友:
学习了   两位数的电流表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秒杀 有点悬,起码要测量吧
整个过程两三分 拆机除外

网友:
看似秒杀,实际功夫如大海般太深,不是我等能及的,悄悄的问下,是如何确定电容的?

网友(2017-12-18):
RTC电压低会导致假上电故障,今天小修1台ASUS笔记本。一开始RTC电压拉低,拆掉滤波电容之后开机正常,再重复开机6次之后SRTC电压再次拉低,拆掉SRTC滤波电容之后故障依旧。打南桥回来故障修复。

网友:
捡死鱼就是爽 希望我店里天天来几个

网友:
开机的时候电源灯应该会亮一下,这种问题都好修

网友:
这个电容漏电好像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