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探讨下Z475需要预热的问题

楼主(2015-05-29):
昨天修了一台联想Z475进水机,修好后准备装机,闲来无事想看看维修电源的电流表精度咋样,我就串了万用表测量电流看下,连好线路后打开电源,正常开机那会电流表往上一冲然后回落到十多毫安,然后就可以开机,现在串上万用表,电流往上一冲然后就到零,貌似自检不过的样子,冲了有三四次我就不测了,把万用表撤掉连好电路,开电源,奇怪了,不开机了电流700  800 1100来回跳变,主板上有两个指示灯来回闪,约一分钟后灯不闪了,正常开机。测量南桥上面有四个小电容呈现短路,开机后一切正常,不知道预热问题是不是南桥引起的。我用表测电流也不至于坏南桥啊。各位帮分析下是哪的问题。看到网上有好多需要预热才能开机的,也不知是啥问题。

网友:
疑难杂症   正常是和你测电流没关系

网友A:
进水机不能用常理分析,进水的地方看仔细,补焊到位,BGA的地方最好取下重植,电阻变大的问题比较普遍。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应该是进水位置 小电阻 阻值有变导致

网友:
进水的不好整

网友B:
万用表咋量电流啊?没量过呢。怎么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不能用常理分析,进水的地方看仔细,补焊到位,BGA的地方最好取下重植,电阻变大的问题比较普遍。

就是待机3V 5V那儿进水,已经全部拆下清洗了。另外南桥上面有4个小电容测量全部短路,正常开机时也没电压,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咋量电流啊?没量过呢。怎么连接?

串联在电源电路中。

网友:
进水机只要进水都没通电故障都在进水位置,通电了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