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没CPU供电求up6215ak代换

楼主(2015-05-29):
up6215ak代换,,有吗???谁知道,,,,,本机为自动掉电,,没CPU供电,,,,其他正常,,,,

铭瑄主板MS-N68D3L

网友:
cpu供电芯片 必须要一样的

网友:
加焊下桥试试  7025的桥有导致掉电的

网友:
没有代换的
吗????刚才我修了一块技嘉主板用RT8855代换RT8868成功了

网友:
只是较少而已。。。

网友:
新件 不好找PDF  也没有料板。。。

网友:
供电 en正常吗?

网友:
怎么会这样 还没有PDF

网友:
没替换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