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
秀一下小白修好的松下26寸液晶和英菲克i9

楼主(2015-05-29):
本人修液晶电视觉得是小白中的小白松下26寸LCD
板号TOP-TECH6M16 V2.0-C
屏号V260B2-L01  Rev。c1

期待讯维也出个液晶电视维修不是事

其实我也是瞎修,这个电视修了1个月不知道怎么修我,真是无从下手啊,笔记本,打印机,显示器,咱们都可以修修,这个液晶真不知道怎么修,驱动板的问题,差点就换板子了,淘宝上没找到,后来各大网站找程序,就是没找到,结果结果………………我把程序读出来,在刷进去就亮了
后壳
  修好后整体
  拆机
屏型号
主板型号
主芯片型号

刷程序出现个小问题,后来解决了

这是修好之后的

顺便把程序附上

网友A:
这种现象基本都是非正常关机导致程序出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基本都是非正常关机导致程序出错的。

那为啥读出来再刷进去就好了呢?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为啥读出来再刷进去就好了呢?想不明白

个人理解,关机时都会保存一些用户的操作信息在机器里,非正常关机保存要出错导致不能开机。而你重新读写相当于恢复到出厂设置!

网友C:
山寨组装机啊!哪里是什么松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山寨组装机啊!哪里是什么松下的

这都逃不过你的法眼呀,我没修过电视,但是我一拆机就知道不是原装的

网友:
基本的电压有正常吗?2.5,3.3,5,12,24这几个电压如何?还有高压板的开关信号有正常的高电平吗?为什么将原来的程序读出来再写回去就好了?

网友:
修的电路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