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950SN烧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5-05-29):
    一台AOC E950SN的液晶显示器,外壳还相当新,客户反映在使用的过程中,突然就没有反应了。这是一个老客户了,答应他拆开帮他检查,再通知他。
    三下两下就拆开了,在底座与外壳的连接处就发现有很多蟑螂粪便,这时心中大楖知道是什么问题的了。
       折开一看,原是是一个蟑螂的两脚横在桥堆的交流脚处,已经烧黑了一片。

   检查如下:保险已烧,桥堆不用说了,是确定烧的,开关管没有问题,启动电阻没有问题,反馈电路也检查了一遍也没有问题。

从旧板拆下元件,换上,OK,大功告成。附上电路图与相关资料,图片

网友A:
通病了。前几天我也修了一个  大电容  桥锥   保险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了。前几天我也修了一个  大电容  桥锥   保险都坏了

大电容也坏吗?是鼓包还是出现漏电的?

网友:
感谢小强为你谋福利呀!

网友:
修完记得洗涮涮

网友:
我也遇上台这样子的,一条蜈蚣跑到里面引起短路,刷子一扫,蜈蚣从我拿板的左手飞过~,吓得我把板都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