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5-29):
最近有几片asus f1a55-m主板;上独显显示logo界面就重启,一直循环重启;此时显示的代码是9c。 不上独显;不重启,代码挡在9c 99;。BIOS好板上换过还是一样的,声卡,网上,串口芯片拆了也是一样的,因为没有BGA没有办法做桥,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查各供电都出全了吗?刷一下BIOS,再干桥。

网友:
BIOS刷过,外设拆完都不行,有示波器就好办了,没BGA没法干桥,这个要帮忙比较困难

网友:
有示波器查哪里呢

网友A:
好象你把“脉”有误。你查查CPU供电,特别是看看ASUS板的节能芯片。记得华硕爱“节能”。

网友:
LZ为什么说“有示波器就好办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不好修,刷bios看行不行

网友:
找到问题了;是复位开关所连的电容问题引起的;拆除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你把“脉”有误。你查查CPU供电,特别是看看ASUS板的节能芯片。记得华硕爱“节能”。

“节能”害死人呀?

网友:
电容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