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组装液晶机怪现象:重现一幅静止画面,需要30秒

楼主(2015-05-29):
组装液晶机怪现象:重现一幅静止画面,需要30秒的时间,能看到它用一小块的零碎的图像,慢慢地拼成整幅图像,估计要花30秒钟:当信号源关闭后,大概要花10秒钟的时间,液晶屏上,所有的图像才会消去。
下图是板子型号:
请大家指导下,问题出在哪?
信号

网友:
逻辑板上的各个电压都正常的话,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意思是显示的速度慢了呗?处理器运算速度慢了,与时钟晶振,供电,散热,外部数据存储器均有关联。还有屏也会引起显示慢故障。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屏不良啦-----

网友:
大家的意见都是屏的问题。
请问:
下一步,维修工作怎么进行。

网友:
看看屏幕可以修复,测试上面的点得电压

网友:
先排除屏的故障,不就知道大概了

网友:
逻辑板上VGH高压直接飞线到玻璃上

网友:
先用代用板试出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再修板,修屏

网友:
屏的逻辑板上的升压电路有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多数出在屏上,换屏试试。

网友:
先排除屏的故障,不就知道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点屏呗,区分一下故障点再说

网友(2015-07-19):
加焊一下驱动板主控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