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47不开机

楼主(2015-05-29):
Sony mbx-247不开机  无3v5v 进水机子 这里的6237到底是什么…… 小白头痛中

网友A:
1、7、14、27脚都有电压吗?6237是指芯片型号,原机可能与图纸的不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7、14、27脚都有电压吗?6237是指芯片型号,原机可能与图纸的不符。

图子 和机子芯片全是6686的  你说的那些脚全部没电。这个芯片只有VIN有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子 和机子芯片全是6686的  你说的那些脚全部没电。这个芯片只有VIN有供电……

那你应查查芯片的4脚外围件,是开启7脚线性供电的!

网友:
可以下个芯片的PDF参考下修修么 不要这么死板相信图纸 图纸画错的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应查查芯片的4脚外围件,是开启7脚线性供电的!

忘记说4脚有5V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忘记说4脚有5V供电……

4脚有5V供电,如果符合芯片开启线性供电要求的话,7脚就应出电压了!

网友C:
看看s5_on信号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脚有5V供电,如果符合芯片开启线性供电要求的话,7脚就应出电压了!

4脚的VIN供电是从PD29 反向击穿,然后和PR283与PR284分压来的 这个没有多余的配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s5_on信号有没有

3V和5V 供电都没开启, EC没供电,S5怎么可能出来……

网友:
这里的6237 意思是和7237通用 完全可以代换。 厂商原本可能是要用6237这个芯片的。结果用成了现在这个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脚的VIN供电是从PD29 反向击穿,然后和PR283与PR284分压来的 这个没有多余的配件了……

是呀!所以让你查查芯片的资料,看看其4脚到底多大电压才能开启啊!如果符合条件7脚还无输出,查负载又没问题,就是换芯片的节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呀!所以让你查查芯片的资料,看看其4脚到底多大电压才能开启啊!如果符合条件7脚还无输出,查负载又没 ...

4        EN_LDO        线性输出使能控制,大于1.6V时,LDO开启;低于1V时,LDO关闭。
晕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        EN_LDO        线性输出使能控制,大于1.6V时,LDO开启;低于1V时,LDO关闭。
晕倒……

那就换芯片吧!还犹豫什么!

网友:
针脚号        针脚名称        针脚作用描述:
1                 VREF2        2V 50uA基准电压输出。
2                 TON        频率选择端
3                 VCC        控制器供电输入端
4                 EN_LDO        线性输出使能控制,大于1.6V时,LDO开启;低于1V时,LDO关闭。
5                 VREF3        3.3V基准电压输出。如果外部连接10nF电容接地,可以驱动5mA负载,如果没有使用,可以悬空。
6                 VIN        芯片供电输入。外部旁路一个1uF电容。
7                 LDO        线性基准电压输出。可以最大输出100mA。如果LDOREFIN接地,这个针脚输出5V。如果LDOREFIN接VCC,这个针脚输出3.3V。外部旁路4.7uF陶瓷电容。
8                 LDOREFIN        可调节线性输出反馈。接地设置LDO 5V输出。接VCC设置LDO 3.3V输出。
9                 LDO_SW        LDO转换开关源极连接。当LDOREFIN接地或接VCC时,LDO_SW是LDO电压转换开关的源极连接。当LDOREFIN接地时,连接LDO_SW到5V电压;当LDOFREIN接VCC时,LDO_SW连接到3.3V。
10               OUT1        开关电源1的输出电压反馈。这个针脚必须直接连接到开关电源1的输出电压端。另外,当FB1接地或接VCC时,它也作为输出电压1的反馈
11               FB1        输出电压1的反馈输入。如果这个针脚接地,OUT1设置为5V;如果这个针脚连接到VCC,OUT1设置在1.5V;如果这个针脚连接电阻分压,可以设置输入电压范围在0.7V~5.5
12               ILIM1        输出电压1门限设置
13               PG1        输出电压1电源好信号输出
14               EN1        输出电压1使能信号输入
15               HGATE1        输出电压1高端门驱动信号输出
16               PHASE1        输出电压1输出电感连接
17               BOOT1        输出电压1高端门驱动器供电输入
18               LGATE1        输出电压1低端门驱动信号输出
19               PVCC        低端门驱动器供电输入
20              CP_FB        14V升压电路监测。
21              GND        接
22              PGND        接地
23              LGATE2        输出电压2低端门驱动信号输出
24              BOOT2        输出电压2高端门驱动器供电输入端 }
25              PHASE2        输出电压2电感连接端
26              HGATE2        输出电压2高端门场管驱动信号输出
27              EN2        电压输出2使能输入如果EN2电压小于0.8V,输出电压2关闭
如果EN2电压大于2.4V,输出电压2开启。如果EN2连接到VREF2,输出电压2在输出电压1稳定之后开启。
28              PG2        输出电压2电源好信号输出
29             SKIP        跳周期模式控制输入。
如果这个针脚连接到VCC,PWM模式开启;
如果这个针脚接地,跳周期模式开启
如果这个针脚接VREF2或者悬空,跳周期模式开启但是开关频率保持在33kHZ以上。
30              OUT2        输出电压2检测输入
31              ILIM2        输出电压2门限电压设置
32              REFIN2        输出电压2反馈输入。

网友:
昨天 有修了这台机了,isl6237可以和他代用,修好时出3.3v,5v这边要触发后才有。此时待机电流0.009-0.01左右.en_ldo 5.5v左右要有

网友:
这个集显的板子,才200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芯片吧!还犹豫什么!

换了3个结果一样…… 我现在换了个6237上去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芯片吧!还犹豫什么!

换6237上去了 1脚2V正确,7脚5V正确, 27脚5V 14脚还是没电,14脚是从EC发过来的 可是PQ57和PQ58还是没3V和5V输出…… 抓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