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24 20寸一体机,本来电源板坏了修好电源板,还有花屏哪的问题?

楼主(2015-05-29):
苹果20寸一体机,本来电源板坏了修好电源板,还有花屏哪的问题?
型号是:A1224 ,电源板修好了。。换了一块全新电源板也一样,开机就花屏,苹果标志花的,进了系统 IOS桌面还是花屏。进完桌面之后按电源开关就进入休眠状态,再按下电源开关,退出休眠    这个时候一切正常~~
排线清洗过,两头都清洗过 故障依旧,手里没有 LG 201的屏 无法代换,20.1寸的!

求大神解救~~~

网友A:
显卡驱动程序      显卡条件   显卡

网友B:
看屏现象应是屏线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C:
这种有没有可能是电源板带不起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有没有可能是电源板带不起哟

两快电源板,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程序      显卡条件   显卡

一开机就闪。开机白屏的时候也是闪的,应该就不是驱动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屏现象应是屏线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供电的问题。

如果是液晶显示器或者其他的一体机9成以上就屏线的问题,这个苹果的屏线两头我都酒精洗过,电源板的话我手里有两张都一样,,,,,关键是按开机键休眠之后 再唤醒  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液晶显示器或者其他的一体机9成以上就屏线的问题,这个苹果的屏线两头我都酒精洗过,电源板的话我 ...

供电问题不仅仅局限在电源板上,逻辑板上的转换供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