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72815SG 的代换

楼主(2015-05-29):
经研究发现,F72815SG的电路图,与RT9214的电路图差不多,不同的是F72815SG的地是在焊盘底部,RT9214的地是在第三脚。所以F72815SG用RT9214可以代换,不过要把第三脚接地。这样就可以了,已经在三片主板上试过了。

网友:
观察的仔细啊!佩服。这你都能想到。

网友:
过奖过奖...

网友:
没有芯片的时候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什么都亲手试过才知道

网友(2015-06-29):
5脚VCC供电是12V   还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