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刷机报错未知错误9

楼主(2015-05-29):
iphone6P刷机报错未知错误9,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刷错了呗!

网友:
建议先恶补下肾6,再来刷机吧

网友:
用爱思助手刷一下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是硬盘的问题了,

网友:
用爱思刷过了还是报错,估计硬盘坏了。这台机子刚开始短路漏电,硬盘旁边的滤波电容短路,

网友:
新手路过,学学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