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不好,求大神帮解答一下

楼主(2015-05-29):
如果遇到电源管理芯片是主芯片+驱动芯片的话,驱动芯片坏的话导致下管没电,那更换时要不要把主芯片也换了?或者主芯片坏了,会导致驱动芯片不工作?

网友:
这个问题无规律可寻!只能靠现场判断了,有时全坏,有时单体坏。

网友:
那个坏了换那个,看是主芯片引起的驱动烧的吗,这的测

网友:
只换驱动芯片就好了一般是

网友:
你这问题要测量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大部分电源管理芯片都是这些条件VCC、BOOT、EN、VID(SVID)、RT、UG、LG、PG、FB......!最好判断的方法拆上管用示波器抓G极瞬间波形方析!如基础不是很好,你又确认是电源管理芯片引起的。在排除外围因素情况下将主、从芯片一并更换成功率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