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位图使用技巧

楼主(2015-05-29):
手上有3块华硕 M4A88T-M LE雷打没声音,能装驱动,插拔耳机没检测。测声卡ALC887  25脚 38脚没5v供电,万用表点了半天也没找到相连的供电端

下载点位图,还是不能定位AVDD5供电的来源,那个没装打叉的左边两个三角状的焊盘都没装。刚刚上手PCBRepairTool,不知道怎么用,比如下图中的意思是一点不知道,很久前看过饼哥点位图使用教程,可现在电脑上找不到饼哥视频教程了。望高手指导!

网友:
利用搜索功能啊。

网友:
放到最大,可以看到英文字,鼠标停在引脚上,可以显示出引脚定义的英文名,或是用搜索功能。

网友:
这个摸索一下就懂的。

网友A:
你好!我也有一块这样板,触发保护,拆开北桥供电电感,可以触发了.电感对地值15欧,可以帮我睇下那个电感正常多少欧吗?怀疑北桥短路了

网友:
这个电压是声卡工作正常之后自己产生的

网友:
这个华硕点位图用起来太麻烦了,我到现在都懒惰去学它怎么使用哈哈!其实是因为没修到华硕主板才懒惰去学的,早晚也是要去学一下的

网友:
搜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我也须要学习点位图使用,请各位指教

网友:
楼主可以买本主板维修不是事儿上面有这个的使用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有一块这样板,触发保护,拆开北桥供电电感,可以触发了.电感对地值15欧,可以帮我睇下那个电感正常多 ...

一块点亮的二极管档红笔接地测是20,  另一块拆了南桥测是18,还有一块下了南北桥的480

网友:
原来点位图是要配合软件才能应用啊?怪不得我看不懂点位图。

网友:
板型不一样!按原理查吧。

网友:
還沒用過這種點位圖呢,正準備用下。

网友:
我下了几个点阵软件都用不了,楼主是用哪个的?还是我下的点阵文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