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故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5-05-29):
  前几天遇到一块主板上诊断卡显示不跑码,其它供电正常,测puiex 16  A11脚 电压有跳变 都是瞬间跳变。刷过bios,做过北桥,故障依旧
  今天接了一块技嘉主板,什么版号没记住,但故障一样,pciex 16 A11脚电压也是瞬间跳变,本人怀疑是北桥出问题了,但确诊不了。
  有没有那位兄弟遇过同故障的,望指点,感激不尽!
  打酱油的就不要留言了

  下面是本人测试的位置,示波器显示的跳变,诊断卡显示的代码
                  谢谢

网友:
罗七八糟的,什么都不说,怎么帮你啊,不跑码的机器都是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才不跑码,你的复位都没有怎么叫不跑码

网友:
怎么那样巧?两块都是同样的问题,是不是你的表电池电压不足了。

网友:
既然主板复位已经出来了,查CPU工作条件啊。

网友:
你看懂没有????不是没有,是会跳变,我问的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变的

网友:
时钟芯片挂了吧

网友:
呵呵 你都说说具体型号 都测了那的 电压 参数
你这是出谜语呢

网友:
你自己打打酱油的,那就查跑码条件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