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导至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5-05-29):
映泰P41D3和TP43D2-A7两块主板,原本能正常工作开机,插了显卡后上电一闪即灭,之后拔掉显卡主板短接开关针上电还是一闪即灭,求大神帮忙看下这两块板问题出在哪,是显卡导至主板哪坏了

网友:
查查主板供电情况吧。

网友:
短路,拔掉cpu的4p,如果上电,那就是cpu供电短路

网友:
有短路存在才会灭的

网友:
仔细打各电源对地阻值,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一般是供电MOS管和贴片电容

网友:
PCI-E供电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