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不开机 公共点没电压维修

楼主(2015-05-29):
机型:联想Z460
版号:仁宝LA-5751P
故障:公共点没电压引起的不开机
今天中午 一客户拿来一联想笔记本 说开不了机  叫我检查下  说有急事下班来拿 叫他留了个电话  查到问题好报价 下面开始写检修过程。
插上可调电源 一点待机都没有 按开关不触发 拆出主板 目测了全板的外观  没发现什么问题  这机今天是第一次拆 键盘下面联想的标都没动过  一修板一般比较好修  是自然坏的  不存在人为因素  没待机  首先测量了3V 5V 没电压  打开图纸 待机蕊片用的是ISL6237IRZ   测量6VIN 没电压   看来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找到B+公共点  看图1
测量PQ6D极没电压  它经过PR152 名字就叫B+ 也就是常说的公共点    再测PQ6G 19V  PQ6 要正常工作输出19V   4G极要为低电平才行  4脚受控于PACIN
ACON  ACOFF 这三个信号 。只有PACIN ACON为高电平 ACOFF 为低电平时  PQ10截止 PQ9  , PQ8导通对地  PR29 PR30串联分压  分出电压为8.1V   低于S极的19V  PQ6完全导通 产生公共点B+电压 下面开始写检修过程 典型的仁宝点火回路  修了不少了
首先打阻值 一圈打下来 没什么异常 那怎么不产生19 V  前面说过的三个条件 ACOFF 为低电平 正常 接着测ACON 3.3V 也是正常的  再测PACIN  PR37二头都没有电压 就是PACIN 没电压引起的 看它是从哪里来的  看图2
PACINPU10A  1脚产生的 蕊片型号是LM393DG  是双路电压比较器 3脚电压高于2 1脚出高电平 反过来2脚电压高于3 ,1脚出低电平  8脚供电正常  3脚有3.6V
2脚有3.3V  1 没电压  3脚电压高过2 1脚要出高电平才对啊  打了1脚的对地阻值 正常 看来是蕊片本身坏了 料板上拆个LM393  换了它  换好后测1脚已经有3.2V电压  再测公共点 已经产生19V  3V 5V 电压也出来了  按了下开关  可以正常触发 接上屏 再开机正常显示联想LOGO  整机装好测试各个功能都没问题  打电话叫客户取机 维修到此结束  没什么技术含量 高手飘过 新手可以参考下 发贴不容易 求加分

网友:
分析的清晰,推断准确,赞一个!

网友A:
仁宝的 保护隔离还是相对不难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仁宝的 保护隔离还是相对不难修

懂的看电路是不难 记的以前刚学维修时 看到电路图就头痛 后面掌握了方法 才慢慢上手的

网友:
仁宝的隔保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索尼的隔离修的恶心死人

网友:
修的不错的!时序不行的可以借鉴下

网友:
索尼保护隔离很难修吗?!!!!!!!!!!!!!!!!!!!!!!!!!!!!!!

网友C:
PACIN 如果为低电来但 ACON为高电平,pq9应该也会导通形成分压啊,请高手解释一下。总得来说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清晰,推断准确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还好一点,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CIN 如果为低电来但 ACON为高电平,pq9应该也会导通形成分压啊,请高手解释一下。总得来说学习了

pacin还去到了另一路 你打开图纸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D:
那個PD9稳壓管,是否可以對1腳輸出有影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個PD9稳壓管,是否可以對1腳輸出有影響?

坏了就会影响 我测量了1脚对地阻是正常的 证明PD9没有击空对地

网友:
DAOQL6MB8F0

网友:
对电路分板的很好

网友:
没VIN 在没大短的情况下 一般我会飞个主供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懂的看电路是不难 记的以前刚学维修时 看到电路图就头痛 后面掌握了方法 才慢慢上手的

有什么好的快速掌握方法,不妨告诉
大家啊

网友:
公共点电压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是吗 可以试一试

网友:
仁宝的保护隔离一直沿用 这个方法。经典长存,

网友:
什么高电压低电压,我都好久没弄过了快忘记了,要多来转转徐诶学习点经验。

网友:
非常不错 刚刚好学到仁宝就有实例出来学习 加分2

网友:
多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
思路真的很清楚,如果是我的话,肯定又是直接飞线,呵

网友:
学习了。。。

天意wx -2 赞一个!

网友(2015-12-12):
不错的贴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