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刀流:松香法再次显神威,秒杀短路漏电不开机的三星E160s(韩版I9220)!

楼主(2015-05-30):
        朋友送修的手机,也说是头天晚上充电,第二天起来就发现不开机的三星E160s手机。
        到手检测了一下,发现是夹电严重短路。拆机后,用松香法给主板怀疑短路的电路熏上一层白雾,用通信维修电源夹电,电压从0V往上调,发现电压调到1.5V时(电压再往上调,维修电源就自动保护了),漏电电流为1A左右。还是没找到短路的零件。于是把主板整块给熏上了一层白雾后,再用通信维修电源夹电“烧”机。还是没找到短路的零件。这时只能用我平时修电脑主板用的维修电源来夹电测试。这个电源的电流和电压都要比我平常修手机用的通信维修电源要大。果然,用大电流的可调电流夹电,电压调到3.1V,漏电电流达到了3A左右。把短路漏电的零件给“烧”出来了。是一个小电容。拆掉该电容后。装机测试各功能。一切正常。维修到此完成!

全文完!

网友A:
用测温枪找发热元件,比你用“松香法”更省事。我在室内温度27°C的条件下,用测温枪发现电容有30°C的温度,只是微短路。用“烧板法”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发热元件(电容的耐压值只有2V)。

网友:
有块苹果的板子3V短路,用“烧板法”电流达到了4A多,发热最高的元件北桥芯片温度只有36°C,也是用测温枪发现的。去掉北桥后3V对地阻值正常了。我也曾经怀疑是板层短路,当时手上又没有BGA焊台下掉北桥芯片。

网友:
维修的过程很详细, 受教了~~

网友:
松香怎么熏的啊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实例

网友:
没说具体熏的方法。

网友:
烧鸡发值得借鉴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下座是怎么下的?

网友B:
我熏了一次不行啊,白雾上不去

网友:
笔记本主板局部也可以用这个,就是麻烦点

网友C:
版主,那主板上的铁壳子是怎么取下来的?手上有一OPPO手机进水了,铁壳子下面有腐蚀,撬开 了一脚,但是其他怎么取下。、

网友D:
赶上直播了。同问:松香是如何熏的?

网友:
能介绍怎样熏上了一层白雾松香吗?谢谢

网友:
笔记本主板上也可以用这种松香熏吧。没试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测温枪找发热元件,比你用“松香法”更省事。我在室内温度27°C的条件下,用测温枪发现电容有30°C的温度 ...

shenme什么牌子测温枪,我的测温枪只能测试一块区域的温度,根本无法定位到一个原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测温枪找发热元件,比你用“松香法”更省事。我在室内温度27°C的条件下,用测温枪发现电容有30°C的温度 ...

测温枪是好,但那价格……
一般人用不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测温枪是好,但那价格……
一般人用不起。

价格并不贵啊,我买的是70元钱的,40---50元的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并不贵啊,我买的是70元钱的,40---50元的就够用了。

哦,你说的是那种只显示温度的,不是显示红外图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shenme什么牌子测温枪,我的测温枪只能测试一块区域的温度,根本无法定位到一个原件

我买的是:BENETECH     GM300,测温范围-50---380°C。刚开始我也不会用,后来发现按住开关不放,红色激光点在元件上扫描,元件表面温度不同,测温枪屏幕显示的温度随时都会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价格并不贵啊,我买的是70元钱的,40---50元的就够用了。

我专门咨询过,显示红外图像的分辨率达不到笔记本维修人员的需要。芝麻大小的电容分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专门咨询过,显示红外图像的分辨率达不到笔记本维修人员的需要。芝麻大小的电容分辨不了。

哦。那这样倒是不贵,看来我也要变通一下才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版主,那主板上的铁壳子是怎么取下来的?手上有一OPPO手机进水了,铁壳子下面有腐蚀,撬开 了一脚,但是其 ...

用风枪加烙铁最快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赶上直播了。同问:松香是如何熏的?

把主板放在下面,烙铁沾松香,会放出一阵白烟,趁烟没散完之前,移到主板上,重复多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风枪加烙铁最快了。

烙铁根本就下不去啊,都没空间放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主板放在下面,烙铁沾松香,会放出一阵白烟,趁烟没散完之前,移到主板上,重复多次就可以了。

松香法原来是这样弄上去的松香啊

网友:
好详细啊!楼主辛苦了!谢谢

网友:
楼主字写得真漂亮。

网友:
教学贴啊 果断收藏

网友:
先用烙铁融化松香,就会冒白烟让白烟向板子上熏

网友:
5分都给你,厉害啊。没修过手机,很想去修手机,讯维的学费现在真贵。

网友:
呵呵,我以前的一个修手机的师傅也是用的松香,现在笔记本维修用松香的少

网友:
手机还能这样修呀

网友G:
哈哈,没想到逛一逛手机板块收获不少,今天又懂了松香白雾法,还有测温枪。
以前见过同事直接摸松香在一些地方,温度高的会有反应。不过楼主说的松香白雾发,用那种1块钱的固体松香效果会不会明显一点呢》?白雾会不会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没想到逛一逛手机板块收获不少,今天又懂了松香白雾法,还有测温枪。
以前见过同事直接摸松香在一些 ...

我就是用那种的

网友:
哦,原来真是这种,我还以为那种笔记本上面用的要弄白雾比较困难呢

网友:
楼主技术嘎嘎的,手机不好修啊

网友:
学习了,步骤有点繁琐

网友:
没说具体熏的方法

网友:
好多图片,电脑直卡

网友:
手机维修现在好做吗

网友:
有点想兼做手机业务了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

网友:
厉害啊,这都能给你找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熏了一次不行啊,白雾上不去

老贴上多放香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贴上多放香 就可以了

好的,我试试

网友:
重点是,修好了就行,准备学手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电流不够,或者是有的手机开机需要接检测脚。

我看你就是用可调电源直接加载电池的正负极 就可以上电。  如果遇到你说的电流不够或者需要检测脚  一般怎么加电,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看你就是用可调电源直接加载电池的正负极 就可以上电。  如果遇到你说的电流不够或者需要检测脚  一般 ...

不同的手机,是不一样的。我这台现在只是用电流表来测电流,没有用可调电源来开机测试。

网友J:
楼主的字是手写的吗,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字是手写的吗,漂亮

是一个字体来的。静蕾字体。

网友:
对修手机也很有兴趣,楼主的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再次学习楼主的大方

网友:
烧机法搞定。。。

网友:
手机维修焊接是最考人的师兄,不一样啊

网友:
版主甚吊啊   这松香法   多谢版主传授啊  !!加分!必须的

网友:
手机主板的烧机大法   好思路  好策略  感谢版主分享!

网友K:
3A太高了  到1.5A是用手摸得出来

网友:
第一次听说熏松香,就是用普通的乐器松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测温枪找发热元件,比你用“松香法”更省事。我在室内温度27°C的条件下,用测温枪发现电容有30°C的温度 ...

用什么样的测温枪,刚去看了一下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K:
3A太高了  到1.5A是用手摸得出来

我有块苹果板子,4A的电流摸不出来发热点,只有36°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块苹果板子,4A的电流摸不出来发热点,只有36°C。

这样啊  那就不好搞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31.3t629q&id=21655756029&_u=5105em1k529c

这个能定位很小的元件吗?我们是不是用320的就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这个能定位很小的元件吗?我们是不是用320的就够了

是的。我买的测温范围大了价格高一些,现在看来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块苹果板子,4A的电流摸不出来发热点,只有36°C。

可我使用测温枪,发现发热点只有36°C,拆点芯片后,3V短路故障排除了,如果没有使用测温枪,我只能怀疑是板层短路。可见测温枪对维修主板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买的测温范围大了价格高一些,现在看来没有必要。

嗯,谢谢,有必要买个玩玩

网友:
现在的维修!!!!!真是自叹不如啊,给加分吧!!没说的!

网友:
松香法 很好用  修手机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