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P55T-S主板,开机正常,重启黑屏

楼主(2015-05-30):
求助:
一块翔升P55T-S主板 上i5 750s的CPU,开机正常,在系统中点重启,系统关闭后黑屏,系统喇叭1长2短后 连续8声,但还通电中。
按主板重启键一样,还是1长2短后 连续8声。这时可以按键盘上的alt+ctrl+del键,可以重启,但黑屏,系统喇叭同上发声。
按一下电源键,一下子就关机,再开机正常,正常进系统。
换过显卡、内存、电源无果。
不知道故障在哪里?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十几次重启后黑屏中,偶尔有一次会正常从重启到进系统。
实在想不出问题在哪里。
请大家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板子,,查查内存,,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最近修H55的主板修的多啊,很多搞不定啊,觉得H55很多故障不按常理出牌啊。。。

网友:
折腾,翔升P55T-S主板,上i3 530无任何问题,包括小超。那个I5 750S上V星H55M-E53也一点问题都没有。2个分别都没有出现重启黑屏现象。奇怪了。。。。

网友:
直接换个板算了,修了不一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