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5-05-30):
插电源  灯不亮   以为是通病  你懂得     拆机电源口跟前的MOS管烧了  换完还短路  最后是CPU供电的铁壳子短路  换了  开机电流跑到  0.36左右       就CPU供电电感没有电压      其余电压都出来了    谁修到过???急

网友:
在线路正常的前提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查CPU供电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呀?

网友:
换个U 还不出的话  就找条件了 测供电 开启呗

网友:
先查CPU供电是否正常,再准备一个CPU,一般换管子都是换一整套的了

网友:
查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满足不,还有就是芯片是好坏

网友:
CPU本身和其供电芯片的可能比较大了。

网友:
我修到过两台都是CPU坏了    建议楼主换CPU S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样的 我很早就和客户说了 可能U坏了 才修

网友:
现在什么节奏了,解决了吗,坐等。。。。。

网友:
CPU电压要输出的话,首先必须收到EC发出的CPU_CR_ON开启信号。
然后再一次查供电,控制,输出

网友:
各项条件查了没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 我现在也有一个同样问题的机器。

网友:
E425   我也修了一个,CPU坏。。。。量短路!坑爹的是这个机待机芯片贵,CPU还是个板载的

网友:
我的是加电到0.2几掉电  楼主有BIOS吗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CPU供电上下管同时换

网友:
查工作条件啦,整天找通病,不可能有那么多一模一样的故障,最简单的感冒都有好多种呢

网友:
管子穿了,上下一起换了,还有芯片 ,找个u带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