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楼主(2015-05-30):
新人一枚,大家多多关照,家里电脑蓝屏了,启动不起来,求解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提示硬盘一块有问题,要么先MHDD扫描一下有没有坏道,如果有4K对齐下,重新分区,重装系统看下,

网友:
先装系统,不会的话去电脑店

网友:
你得看什么时候蓝屏

网友A:
哎!这些小市民也总是来这里混,胡乱查半天,出去拿几句行话为难同行。简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这些小市民也总是来这里混,胡乱查半天,出去拿几句行话为难同行。简直了

很赞同你说的

网友B:
像这样 无用的帖子  版主你还不出来管管?

网友:
硬盘的问题,可能是坏道,用工具修复一下试试。

网友:
直接重装系统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 无用的帖子  版主你还不出来管管?

那你解释解释这个问题的现像?

网友:
是显示器坏了,楼主,先拿去电脑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