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0P待机0.050A,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5-05-30):
首先,观察主板上无动过,进液等痕迹。版号为6050A2096501.英业达代工。用 万用表测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公共点、3V5V电感、CPU电感、内存电感、显卡电感、桥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50A,按开关无任何反应。用万用表测主板上3V5V电感上输出正常,开关上也有3.3V。测LID信号看是否为高电平3.3V,

实测2脚有3.3V。测EC的RSMRST是否为高电平

实测有3.3V。测PWRBTN是否有高低高跳变

实测有3.3-0-3.3.继续测桥RTC电路,都正常。但晶振两端的电压是0.27V和0.25V(没有压差)不正常。换了谐振电容故障依旧。果断换南桥。再次接上电源待机0.05A,按下开关电流一下子上到0.7A,然后装上CPU,内存,显卡板。亮机。

网友:
南桥的待机电压正常,复位正常,触发正常,就是没有时钟

网友:
南桥没有发出s3 s4信号是吧!

网友:
都是高手 我是小白 求指点QQ27228829

网友:
换了桥待机还有0.05A吗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这么厉害

网友:
这种机器容易北桥和显卡坏

网友:
待机这么搞  修的时候你就眼看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楼主思路就是清晰啊

网友:
现在这种板子修了不赚钱了

网友:
0.05 待机是不是有点高了啊   亮机后也是0.05吗

网友:
这个判断流程 不够详细。EC 的条件  南桥的条件, EC程序。要不要那么果断

网友(2025-08-28):
从待机0.050A电流便知高了,有微短路现像或有电压提前产生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