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手机-游泳一小时

楼主(2015-05-30):
我老姐的手机,买了还不到半年2500大洋,前段时间,洗衣服,放洗衣机,浸泡了一个多小时,才想起手机还是衣服里面,然后拿起来,结果你们懂的,她自己用吹风机吹了十来分钟,说还是开不了机,然后今天拿我这里来了,拆开,撬开一铁壳一脚,发现里面的芯片都长毛毛了,腐蚀了,就想全拆下来,清洗一遍,搞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取,用风枪又怕吹坏芯片,烙铁肯定下搞不了手机,太密了,手机主板上,还有平板上也有这样的铁壳子,盖住主板上的芯片,你们是怎么拆这样的铁壳的,还有就 是,进水的手机一般什么坏的多、屏会不会也挂掉了,这手机还有没有价值了?2500大洋用5个月左右,就这样让他祭祖?不甘心啊,求指教
                                          一体机手机电池主板上的接口怎么量出正负极??

网友:
你老姐够大意的,

网友A:
风枪吹掉,清洗主板,看有没有腐蚀掉的件,补件,线.

网友B:
还好,有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吹掉,清洗主板,看有没有腐蚀掉的件,补件,线.

不会吹虚焊芯片吗

网友C:
这么大的手机也能随衣服一起扔洗衣机??

网友D:
你老姐这样,你姐夫知道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好,有钱。》》!

这是想换手机的节奏呀?你修好了估计老姐还要怪你

网友E:
人家是进水 你这是泡水  不一样的咯 修好电池也不一定能用了

网友:
r1  829?

网友F:
先用超声波清洗一下,然后接可调电源通电看正常否(要电流截止的,不要恒流的),再来找问题所在,再取屏蔽罩。
取屏蔽罩防止芯片爆锡就发挥你的想像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想换手机的节奏呀?你修好了估计老姐还要怪你

哈哈  那倒不至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手机也能随衣服一起扔洗衣机??

是呀,女人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老姐这样,你姐夫知道不?

姐夫收拾不了吖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家是进水 你这是泡水  不一样的咯 修好电池也不一定能用了

所以呀,我就是怕,屏,主板,电池。不知道哪个还有价值

网友:
是不是怕你这个小舅子吧

网友:
再补充两张图,是撬开一角的铁壳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先用超声波清洗一下,然后接可调电源通电看正常否(要电流截止的,不要恒流的),再来找问题所在,再取屏蔽 ...

说道点上了,一体机的电池接口跟普通的电池接口 是不一样的,普通都有用鳄鱼夹,一体机的怎么接可调电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先用超声波清洗一下,然后接可调电源通电看正常否(要电流截止的,不要恒流的),再来找问题所在,再取屏蔽 ...

电流截止  和恒流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G:
用天拿水擦赶紧发霉的地方,然后疯抢吹干水分,就可以上稳压电源开机了,量出正负极,夹住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天拿水擦赶紧发霉的地方,然后疯抢吹干水分,就可以上稳压电源开机了,量出正负极,夹住

1:天然水,可以洗主板吗?
2:这是一体机,所以电池接口跟普通接口不一样,需要怎么量正负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用天拿水擦赶紧发霉的地方,然后疯抢吹干水分,就可以上稳压电源开机了,量出正负极,夹住

电池一体机 电池接口

网友H:
现在的手机利润比电脑哦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手机利润比电脑哦高多了

我老姐的手机,

网友I:
风枪吹的时候多注意点 控制好温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流截止  和恒流  是什么意思啊

第一个问题,你最好找一个和电池正极相连的电容焊上一根线。地随便找个地方上夹子。
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要随便下手。不然到时主板交换不了。交换价格低很多。
第二个问题,笔记本维修电源,如果负载短路,电流是5A,电压降低。手机维修电源,如果负载短路,电压电流都为0。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问题,你最好找一个和电池正极相连的电容焊上一根线。地随便找个地方上夹子。
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 ...

手机 直接 找您 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手机 直接 找您 弄就好了!

那多不好,那我始终还是不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问题,你最好找一个和电池正极相连的电容焊上一根线。地随便找个地方上夹子。
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 ...

你的第一个答案,你还是没说怎么量正极啊,而且进水的板子交换是没人要的吧  第二个答案受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I:
风枪吹的时候多注意点 控制好温度

那个铁壳还是比较难吹下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的第一个答案,你还是没说怎么量正极啊,而且进水的板子交换是没人要的吧  第二个答案受用

你不是搞维修的。后面的问题不再回答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电池一体机 电池接口

量下电池就知道正负极对应在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不是搞维修的。后面的问题不再回答了

我是没修过手机,电脑我还是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量下电池就知道正负极对应在哪了

还请麻烦细说下

网友K:
   电池柱子蜂鸣档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道点上了,一体机的电池接口跟普通的电池接口 是不一样的,普通都有用鳄鱼夹,一体机的怎么接可调电源 ...

飞线一根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那个铁壳还是比较难吹下来的

恩  风速大点就会不妙  难度大

网友:
飞哪个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池柱子蜂鸣档测

那是测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恩  风速大点就会不妙  难度大

是啊,烙铁又太大

网友H:
那也可以坑他一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也可以坑他一笔啊!

死鬼,你真坏

网友:
我,我,吐了一地!!

网友K:
地相反的就是  或者测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地相反的就是  或者测电源

共有4个脚,这不是普通的电池啊兄弟!

网友L:
乖乖,除了主板都要换了,这个修好了要好几百,还是别修了,当备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乖乖,除了主板都要换了,这个修好了要好几百,还是别修了,当备件吧。

发去售后 ,太贵所以没修,就到我这里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共有4个脚,这不是普通的电池啊兄弟!

+ 温度 识别 - 、- 温度 识别 +

网友B:
引用 网友K:
+ 温度 识别 - 、- 温度 识别 +

那是不是只要连其中一个正和一个负就可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只要连其中一个正和一个负就可以了?

电池柱旁有tp测试点 飞线到正极tp点上

网友M:
前两天捡到一个iPhone5, 正在想怎么还给人家的时候,手机响了。我一接,对方就问我手机号码,我说你在哪里,手机怎么给你啊。结果对方直接挂了,过了一分钟,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数字),这是手机解锁密码,别再给我打电话,这手机送你了。刚和男朋友说手机丢了,正准备买6plus呢。别打我电话,否则报警说你偷我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池柱旁有tp测试点 飞线到正极tp点上

哦,知道了,谢谢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M:
前两天捡到一个iPhone5, 正在想怎么还给人家的时候,手机响了。我一接,对方就问我手机号码,我说你在哪里 ...

呵呵,你就扯蛋吧,你什么时候分手,记得打我电话,我帮你收留手机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就扯蛋吧,你什么时候分手,记得打我电话,我帮你收留手机

忘了说了,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不是我。

网友:
引用 网友M:
忘了说了,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不是我。

你不说我也知道!

网友N(2015-07-01):
进水一小时,利害了,风枪吹看你运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N:
进水一小时,利害了,风枪吹看你运气。

早吹了,不顶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早吹了,不顶用

那后来放弃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后来放弃了吗?

这必须放弃啊!

网友O:
差不多废啦
野兽8d
还是抱着一点希望的弄弄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O:
差不多废啦
还是抱着一点希望的弄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