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5000台式机 可以装XP吗?

楼主(2015-05-30):
联想h5000台式机 可以装XP吗?试了好久没装上

靠 WIN7装好键盘鼠标不好动。

网友:
估计是有隐藏分区的。删除看如何?

网友A:
装WIN7应该是可以的,BIOS设置,还有硬盘的分区模式,要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WIN7应该是可以的,BIOS设置,还有硬盘的分区模式,要改一下

这个机器是这个月才出来的,估计有点古怪。 这些常规的东西都弄过啦 。

网友:
本机自带的系统就是原生系统。更换系统类型需要方法和技术的

网友:
4代和4代以后的CPU好像不支持XP了吧

网友:
都没有官方驱动的

网友:
4代I3以上的只好装瘟7了。即便装了XP,你也找不到核显的驱动,除非你用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