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DS3-B3 重复跑c1 99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30):
  如题,有四块 p61-ds3-b3 问题都是跑c1 99  供电正常,内存工作 条件也是正常的 BIOS 也刷了 还是不行哎,各位 各位 这主板是不是有什么 通病?

网友A:
取了内存,,看看报警不??

网友:
看看内存,  237  118正常不,我刚刚才修了一样的主板,问题都一样,我的是跑C1,刷BIOS好了

网友:
技嘉BIOS易坏,内存金手指,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了内存,,看看报警不??

不插内存 报警,插内存不报警,查到pci上面那里有一根线断了,补上后跑18。。

网友:
内存没过吧,假内存打阻吧。

网友:
还是没有跑过内存,,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如果正常,只有一个一个外设拆,先拆声卡 网卡

网友:
可能是时钟或是数据有问题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测SMDATA 供电是3.3V

网友:
测SPD 是3.3V

网友:
最后汉桥,

网友:
如果内存条件正常可以考虑刷BIOS  刷BIOS还是不行可以考虑桥  这个板好像是单桥的